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呀

楼主(2011-02-24):
大家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呀,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资料,见下图

楼主:
各位大虾,谁知道啊?求救

网友A:
应该是EPSON的4BIT带LCD驱动的MCU

功耗比较低,不过已经停产了。

网友B:
EPSON打印复印机上用的,应该是他们定制的。
基本没的查

楼主:
3楼和4楼的DX,您知道是什么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