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 电池供电下AD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1-02-24):
PIC单片机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AD参考电压应该如何选择?
1.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用电池的电压产生很难达到要求,再说外部参考外围电路功耗也很难控制。
2.内部参考电压,目前不清楚PIC系列那些型号可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交流讨论下!

网友A:
1.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用电池的电压产生很难达到要求,再说外部参考外围电路功耗也很难控制。
::什么叫很难控制!?这个主要的关键是你能接受多大的静态电流消耗、基准精度以及价格!?
::市场上有很多低功耗的电压基准,也有一些可做电压基准的LDO,有一些电压基准或者LDO还带
::使能控制端,你可以选择在不用的时候关闭这些电路。
2.内部参考电压,目前不清楚PIC系列那些型号可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这个你只能看数据手册,例如可以看PIC16F193X系列

网友B:
pic16f18xx系列内部基准比较省电而且准

网友C:
PIC16F1937的内部基准精度怎么样,可靠吗

网友A:
PIC16F1937的内部基准精度怎么样,可靠吗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手册中的电气指标。

网友D:
PIC很多带内部参考,不带内部参考的可以做个基准,很简单的

网友E(2011-04-13):
PIC18f4680的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少啊?精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