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运放隔离反馈

楼主(2011-02-24):
这个运放的反馈是由磁环变压器隔离后输入到反相端,这样接法有什么好处?平常看到的都是用电阻反馈的。这个磁环工艺要求是不是比较高?请各位大虾解析。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自己顶下先

网友A:
做到东西居然跟我以前做的一样的。电路图、器件选型大小都一样。你是那家公司的?是仿制还是原创?

网友B:
3楼遇到自己的东西啦,是不是倍感亲切呢,,:lol

网友C:
是不是两个变压器的信号相位不同啊,请三楼指教,这是何种电路

网友D:
3楼画的图显然没有楼主的清楚,看起来0疼

楼主:
这个只是我看人家的电路,比较别人的电路优缺点,不做这个产品的。要抄也是抄国外的呀,嘿嘿。。那个反馈大概是提高线性用的吧。那个R211电阻是干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