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逆变器点不亮LED日光灯...项目急急急....请教!!!!!!!!!!!!

楼主(2011-02-24):
做了一个556+CD4013的高频方波逆变器,手头上有几款LED日光灯,发现有一款就是点不亮--闪,或者只亮一半,点不了的那款是30W的,但是其他几款并起来70多W都可以一起点亮,我怀疑是不是那款LED日光灯的驱动方式不适用于方波逆变器............谁可以帮我分析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把你的逆变器和LED日光灯图一起贴出来,否则怎么分析?

楼主:
电路就大概是照这个的,高频315VDC经全桥逆变成220VAC,AC波形是修正方波,电路还算正常工作,就是点不亮其中的一条LED日光灯,等下穿日光灯图片上来...

网友B:
容性负载带不了估计是输出功率不够,可以加大输出功率容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