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运放的正端和负端在运放内部如何区分的?

楼主(2011-02-24):
一直有个疑问:运放的正端和负端在运放内部如何区分的?是根据输入端的差分对管的恒流源所在的一端区分的吗?

网友A:
多数运放是根据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相位关系区分的。

网友B:
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相位一致的为正级,相反的为负极

网友C:
看看教材中OP放大器基本电路结构就能明白了。

网友D:
一个输入接地,另一个信号接电源,看输出接近地还是电源,

网友E:
maychang正解,是根据放大器的相位关系来确定的,详细分析看模电教材差分放大器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