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10K 100k电阻..和那些大的功率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24):
(无正文)

网友A:
功率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电流,功率还跟电阻的阻值有关,功率=电流的平方×电阻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那照这样算的话, 普通的100K电阻能允许流过的电流这么小(按照那公式)?

网友B:
材质也不同,大功率电阻可能是绕线电阻,有很大的感性。

网友C:
3楼:
就是那么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原来是这么个区别

网友C:
6楼:
1/4W电阻,阻值100k欧,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1.58mA。实际上往往还要降额使用。
如4楼所说,大功率电阻往往是线绕电阻,其结构与小功率的金属膜碳膜电阻不同。

网友D:
建议百度一下“电阻器电气参数”。另外,即使100k的,也有几十瓦的。我就用过50W,一百多k的,上百欧,再大功率的往往都是线绕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哦,我说的普通五环电阻,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那种普通电阻-.-

网友C:
楼主所说“普通五环电阻”,应该是1/4W金属膜电阻。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电阻的功率越大,体积(个头)也越大

网友G:
说白了就是功率,也就是通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