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RS422通讯电路整死人乐

楼主(2011-02-24):
本人最近做了个RS422通讯电路,单片机为STC89C52,RS422通讯芯片为MAX490,电路如图,与计算机通讯进行RS422通讯,计算机端用的是迈威232-485/422转换器,调试时,向计算机发送数据正常,但就是不能有效接收数据,对所接收的数据再发送到超级终端,要不就是一个固定字符,要不啥都没有,把MAX490拔下来,采用RS232与上位机通讯,收发正常,只要一插上MAX490芯片,就连本来正常的232通讯也与前面所说问题一样,目前该单片机已换了4个,MAX490已换了5个,实在没辙了!!请高手解决

网友A:
上下拉电阻应该放在RXD,即5/6端口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已在另帖中解答,不要一帖多发。

楼主用的芯片型号不对,422从机要用带收发使能的型号比如MAX491,490没有使能端,多片并联的话会发生电平竞争,无发送时必须关断从机的发送端,490是用于主机的,只有主机的收发是始终有效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解答,我在测试时,也采用单片机和单片机之间进行RS422通讯,也存在以上问题,用MAX490作为两点传输实验,我的一个朋友说用面包板已做过两点之间422实验,收发都成功,另你能解释一下
“把MAX490拔下来,采用RS232与上位机通讯,收发正常,只要一插上MAX490芯片,就连本来正常的232通讯也与前面所说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