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的使用场合

楼主(2011-02-24):
请教版内大侠,对于电容而言,不同材质的电容有的适于滤波、有的适于去耦、有的适于储能。

但对于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也有如此区分么?主要是看到之前的一款产品大部分用的是贴片电阻,但还是有几处用色环电阻,现准备对该产品升级,想把色环电阻改成贴片电阻,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只要电阻允许的散热功率够。

网友B:
LZ看看那几个电阻是不是精密电阻?如果是千分之一以下的,就别换了。

网友C:
贴片电阻通常难以做到很大功率,同时精度也不易做到很高,大功率电阻和高精度电阻多为插件封装,常规的则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D:
一款产品大部分用的是贴片电阻,但还是有几处用色环电阻,      凭直觉是换不成的,要不早原来就换了!

网友E:
主要是看功率和精密度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