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网友短信,顺便扩大受众。

楼主(2011-02-24):
我今天刚看PIC的单片机,老大,请教一下,这么叫弱上拉啊,另外pic单片机不是每个通用i/o都有上拉电阻的吗?我如果想让i/o输出高低电平,在外面直接上拉电阻是不是更好一点,另外把i/o配置成模拟输入的话,是不是对AD而言,感觉其他情况也不用模拟输入啊,今天刚看pic,很多东西不懂,也在抓紧时间看,老大,要是不忙的话,解释一下。给自己鼓劲,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向老大们拼命追赶!!!

这么叫弱上拉【源出电流能力较小的上拉叫弱上拉,例如单片机内建弱上拉的等效电阻一般为10-100k量级】

另外pic单片机不是每个通用i/o都有上拉电阻的吗【不是,那个是AVR的M88之类,PIC只有RA和RB口以及MCLR端可能有内建上拉,具体看芯片手册】

在外面直接上拉电阻是不是更好一点【在对上拉强度没有要求的时候,推荐使用内上拉以减少成本和故障率,同时利于高密度板的布局,更多,在某些需要可随应用需要开启/关闭若上拉的场合,内建上拉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把i/o配置成模拟输入的话,是不是对AD而言,感觉其他情况也不用模拟输入啊【还有比较器是需要使用模拟输入的】

楼主:
严格说LCD驱动也是模拟端口。

网友A:
如果我不使能上拉电阻,能不能读到I/O的状态(还是电平不定),mega88好像得使能内部上拉电阻。推及到输出,要不要使能上拉电阻(这个应该不用了:lol。mega88是行的)。

楼主:
只有在输入端口状态可能悬浮时,才需要上拉电阻读到确定电平,例如I2C的DSA线,对接到推挽输出IO上的输入端口,例如由另一个单片机端口驱动的,端口上的电平始终是确定的,不需要上拉电阻。输入端口,除非是OC输出的,都不需要上拉,同时PIC端口在输出状态下将自动禁止内上拉。

网友A:
好,谢谢大侠的讲解。

网友B:
新的芯片好像多数IO都内建上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