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楼主(2011-02-2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

什么FPGA?纯逻辑功能的还是内部烧了CPU最后用C来实现的?
AD是串行还是并行?
操作AD些什么?只读数,还是要写AD内部的寄存器?

网友B:
你的FPGA要通过开发板才能控制A/D的,如果是用DE2的话就在扩展槽输出八位,接到含有A/D芯片的板上(A/D芯片的各个引脚不用我说了吧,肯定要设置的),在另一端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AD是并行的,16位的AD转换。操作AD,用来读AD采集转换过来的模拟信号,怎么读

网友C:
控制AD,也就是给AD写个驱动(主要是时序控制及中断)
如ALTERA的FPGA,无NIOS软核的可用数字逻辑来实现,
有NIOS软核的可用AVALON总线来实现。

网友D:
控制型的AD

网友A:
首先研究AD的操作时序。
需要哪些端口,16位数据,片选,读写,输出使能,ADBUSY等,分配好对应的管脚。
用vhdl根据AD的操作时序写一个状态机,实现读写时序。
如果内置CPU的话,用C写一个状态机来访问。

或者用5楼的方法。但是AD因为牵扯到等待AD转换完毕信号,所以不知道avalon总线能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