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nuc100的全自动usb isp固件

楼主(2011-02-24):
最近想用nuc100做主控做个编程器替换原先的zf-008+。本打算使用官方的isp用于固件的升级,但,官方固件需要在usb上电时拉低pb15。这样的话升级程序需要打开机器外壳实在有些麻烦,可能有许多网友也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于是,我通过几天努力编写了这个usb升级固件。当前,依然使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 V1.32 版作为上位机软件。我只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可以正常使用,不保证网友使用都是正常的。

      使用方法:
       1,先用芯唐的icp编程工具将固件写入芯片(一定要配置LDROM区)。
       2,打开芯唐isp编程软件
       3,插入usb这时,芯唐isp软件会显示联机,这时,迅速选取编程的文件,需要立即点击【start】这时进程条会变动。结束后,就完成了用户区的程序的写入。
      如果,没有点击【start】等待几分钟后会自动跳动用户去执行用户区程序

      目前,可能由boot区跳到用户区的时间有些长,等我慢慢优化,还有计划,加入aes加密方式,重写isp软件。不过,芯唐的usb驱动部分占用空间很大,我尽量优化了,目前,依然使用了3.3k rom,不知加入aes能不能放的下,如果放不下,就比较麻烦,不知为何芯唐的usb这么占用空间?boot区4k按理说应该不小了。

网友A:
没有源码,可能留下后门被**,如病毒一般。

建议楼主没发放源码时不要在产品中采用。

网友A:
给裤子,是标题好,

实际ISP采用RST和ISPEN控制是国际惯例,是科学的,符合网络远程控制之规范。
参见菜农助学板电路原理图。

网友B:
还不错的资料

楼主:
居然给个裤子穿,谢谢!如果芯唐能公开icp协议就好了。总感觉芯唐的程序使用有些别扭,呵呵!一家之言。

网友C:
用过的朋友说一下,这个能不能升级

网友A:
icp已被菜农逆向九成,争取下周面世,它将会被菜农嵌入到hotisp中。采用芯片自动识别。

楼主:
to:hotpower前辈的作品一定不错的,支持!!!

网友D:
不太懂啊这个

网友B:
菜农最先考虑的永远是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