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D3仿真16f723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43
Firmware type......................Midrange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12
Running...
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好象是提示configuration bit 设置不对,但我设了好多情况都不能仿真。

请问一下,对于723的 configuration bit  应该怎样设置?

谢了!

网友A:
在debug模式下,有一些配置字的选择是有限制的,例如看门狗,例如代码和EEPROM的加密,例如RST等等。

你屏蔽掉软件中的__config()这样的配置宏定义,然后再项目编译器对话框中设置为使用ICD方式,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此时一般编译出默认的芯片配置字均能进入debug模式。

网友B:
我用的C语言是PICC编译,

网友B:
我在pic.h中 屏蔽了以下这句。
//#define        __CONFIG(x)        asm("\tpsect config,class=CONFIG,delta=2");\
//                        asm("\tdw "___mkstr(x))

ICD方式 不知在那里,找不到。 我用的是MPLAB的版本是8.63 , HEX是编译出来,但问题跟以前一样。

网友C(2012-08-17):
我也是这个问题,debug/release两个模式都试过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求教yewuyi,麻烦了……

网友D:
已经很注意发贴内容了,虽说做做仿真器,1来赚点小钱,2来可以帮助大家啊,不用再花高价买made in china再从国外回来的icd3了,有什么不好?呵呵

网友E:
屏蔽错地方了,你程序中有没有__CONFIG这样的语句

网友A:
已经很注意发贴内容了,虽说做做仿真器,1来赚点小钱,2来可以帮助大家啊,不用再花高价买made in china再从国外回来的icd3了,有什么不好?呵呵
引用 网友D:

1、PIC版面不容许广告贴,如有广告需求,请去《供需广告》版面发帖。
2、关于PIC版面的发帖、回帖要求,已经在“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my.php%3Fitem%3Dthreads”这个帖子中明确公示过,该帖子已经长期置顶,请参阅。
3、不论何人出于何种目的提供自制廉价工具,本人给予个人精神的支持,但反对在PIC版面进行广告,这点对大家一视同仁,并非单独针对你个人,如果同意了你的请求,意味着也必须对其它此类广告的请求放行,PIC版面是一个纯技术层面的讨论帖,原则上不同意未经原厂认证的工具广告贴。
4、PIC版面欢迎工程师就PIC工具的开发技术进行实质性讨论,此类帖子可以保留,借讨论为名,行虚假之风,言之无物贴则不予保留。
5、请勿使用攻击性言语对论坛管理组进行攻击。

网友A:
另:宁可本版面长草,也不会同意各位广告要求,本版面的宗旨就是宁缺毋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