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ROM AT45DB161D 读取状态位一直在忙!!!

楼主(2011-02-24):
SPI_Init(SPI1);
     FLASH_ROM_Init();

      初始化之后什么都没干,然后直接读取FLASH状态位(第7位为1则不忙,为0则忙),读取的值总是0,这是为什么啊???

状态代码:
     u8 Status=0;
     FLASH_ROM_CS_L;
     SPI_SendByte(SPIx,FLASH_ROM_READ_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
     while (1)
     {
        Status=((u8)SPI_SendByte(SPIx,FLASH_ROM_DUMMY_BYTE)) & FLASH_ROM_STATUS_BUSY;
        if (Status==FLASH_ROM_STATUS_BUSY) break;
     }
     FLASH_ROM_CS_H;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首先就应该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