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PADS LAYOUT布线时地线和电源线都不能加过孔?

楼主(2011-02-25):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PADS LAYOUT布线时地线和电源线都不能加过孔?是不是哪里设置成禁用了,具体怎么设置?

楼主:
难道没有哪位大侠能伸出援助之手吗,请问PADS LAYOUT有对NET的禁止加过孔的功能吗?或者是我的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A:
规则设置问题,重新看看规则设置。

楼主:
大哥,我已经把指导书搜了遍,本来以为是在过孔设置那里的,但是硬是设置不了,点出地跟电源都是灰色的。
还是你给指条明路吧,免得小弟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B:
你的规则没设对,RULES里面有个ROUTING
  最下边的VIAS,你应该没有选取过孔过去

楼主:
这位大侠说的是不是图片说的那个地方,我是设置哪里有问题,请教一下,关键的状况是现在其他NET都可以加过孔,唯独GND,VCC不行。

网友A:
把最后面那个选项设置到第一个unlimited vias,不限制过孔数量。

楼主:
谢谢,这个我试过,但是还是不行。我想PADS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功能,可以限制某个NET加过孔。我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设置界面就下面这个图了。但是编辑的地方灰色的,动不了,还有哪里可以设置呢?

网友C(2011-03-30):
呵呵 怎么会呢 再好好看看设置

网友D(2011-08-1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E(2013-04-08):
加不上过孔呀

网友F(2013-06-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
静静的等待高人的指点 哈哈

网友A:
你把网络锁定了吧,或者是没有设置好层。

选择整个网络,去掉锁定看看。

网友H:
可以看看你是不是设置了4层或多层,可以设定为2层再试,应该是层设置出了问题,貌似没有可以限制NET过孔的

网友I(2013-10-17):
在LAYOUT导航窗口中单独设置VCC和GND的规则即可

网友J(2014-01-05):
你的这两个网络是不是在VIEW/NETS/VIEW DETIALS里把那个选项给点掉了?trace PLUS the following unroutes:。。。

网友K:
bstar_cdut: 没有呀。目前还是不行,求解答。

网友L:
是不是对这两个NET没有选择过孔类型,如5、6楼所说“Selected vias:”里没有选择过孔。
在规则设置里可以对整体进行设置,也可以对某个网络单独设置,对网络单独设置后这个网络的规则就优先于整体规则。

网友M(2014-02-27):
为什么我在给地和电源线打过孔的时候,过孔上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叉啊?

网友(2014-08-05):
快捷键e然后再回车就行了……

网友:
快捷键e,然后再按enter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