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个问题:怎样完成用74HC165做键盘输入的消抖呢?

楼主(2011-02-25):
跟直接进单片机的I/O口的消抖方法不一样?
if(yy==0xef)
{
       delay(5);                //延时,用于消抖动
        if(yy==0xef)                //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key1n++;
          if(key1n==5)
                  key1n=0;
          while(!yy);        //检测键盘是否松手
        }
}
试了好多种方法还不行。
如:while(!(yy==0xef));
while(yy!=0xef);
怎么都不行。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间隔一定时间读一次,比较相邻两次相等,键状态就有效

网友B:
if(yy==0xef)
{
       delay(5);                //延时,用于消抖动
        if(yy==0xef)                //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key1n++;
          if(key1n==5)
                  key1n=0;
          while(!yy);        //检测键盘是否松手
        }
}

如果在(yy!=0xef)时key1n不清零
假如每次抖动仅能维持key1n++;操作一次,抖动5次就会有一次误操作
另外whie(!yy);这句话不能检测键盘是否松手。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楼主:
请用过165键盘扫描的高手多指点。谢谢大家。

楼主:
还是没成功。等待指点。
谢谢。

楼主:
chunfeng12:我的理解, key1n++;完成后,
     如果              while(yy!=0xef); 的条件成立是不是程序应该在这儿停住了。
为什么用了几种方法都不行。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C:
yy = key_scan();  //读取键值
if(yy != key_temp) //按键值不等于上次值
{
     kye_temp =yy;
}
else  //等于上次值
{
    if (yy  ==key_null) //无健压下
   {
    }
    if (yy == key1) //按键1压下
    {
    }
    ......
}

不能写这种程序吧
while(!yy);        //检测键盘是否松手
如果键盘一直不松手,那不是单片机一直死在这不运行了?
实时性基本没有了。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D:
最好用中断来防抖,这样才不至于让CPU瞎白等、、、

楼主:
中断来防抖,还是用来起延时作用。
if (yy == key1) //按键1压下
    {
    }
    ......
}

在此还得判断按键按下或松手。
对吧?
请指点。

网友E:
while(!yy);        //检测键盘是否松手

请你在上面这一句的后面加下面这两句试试。
delay(5);
  while(!yy);

网友F:
while(yy==0xef)
{
     a++;
    if(a>b&&yy==0xef)
    {
        a=0;
        这里写你要处理的程序;
       break;
    }
}
a=0;

楼主:
明天及以后:没看明白您的程序。能说明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下面是源程序:
void key()
{
        //INT8U TK=0;
        uchar xx=0,yy=0,TK=0;
        hc165pl=1;                 //165移位负跳变
        xx=w165();
        yy=w165();
        hc165pl=0;
        TK=yy&0xff;
        if(TK==0xef)
   {
                   DTime=0;
                while(DTime!=10);
                DTime=0;
                hc165pl=1;                 //165移位负跳变
                xx=w165();
                yy=w165();
                hc165pl=0;
                TK=yy;
          if(TK==0xef)
       {

                  do
                  {
                        hc165pl=1;                 //165移位负跳变
                        xx=w165();
                        yy=w165();
                        hc165pl=0;
                        TK=yy;

                  }
                  while(TK==0xef);

                 fm=0;
                 delay(40);
                 fm=1;          //蜂鸣器短鸣

                        key1n++;
                 if(key1n==5)
                        key1n=0;

                        switch(key1n)
                        {
                                case 1:

                                                //adc0804();
                                                xianshi();
                                            lcd_wcmd(0x80);           // 在80处显示一个笑脸
                                                lcd_wdat(0x02);
                                                lcd_wcmd(0x81);                //光标在81处显示
                                                lcd_wcmd(0x0e);
                                                   break;
                                case 2:
                                                xianshi();
                                            lcd_wcmd(0x83);            // 在83处显示一个笑脸
                                                lcd_wdat(0x02);
                                                lcd_wcmd(0x84);                //光标在84处显示
                                                lcd_wcmd(0x0e);
                                                 break;
                                case 3:
                                                xianshi();
                                            lcd_wcmd(0x86);            // 在86处显示一个笑脸
                                                lcd_wdat(0x02);
                                                lcd_wcmd(0x87);                //光标在87处显示
                                                lcd_wcmd(0x0e);
                                                   break;
                                case 4 :

                                                xianshi();
                                                break;
                        }
                 }
        }
}04

楼主:
另外请大家帮忙看看,此程序还需要怎样改进。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