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怎么做ESD检测?

楼主(2011-02-25):
我们做了一个USB设备,直连PC没有外接电源的。现在想做ESD检测,但是不清楚具体的检测方法,是不连接PC来做呢,还是连接PC,传输数据时做呢?
   之前不连接PC,做ESD,就只能看是不是被打坏了,实际测试没坏;
   然后连接PC数据传输时来做ESD检测,就发生USB设备丢失的情况,好像没看到USB设备是要测试数据的同时,进行静电检测,当然只是我的认识,希望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USB官网www.usb.org

网友B:
修正一下

如果为了保险,几种情况都做一次:1. 不连接PC(相当于CDM模式,打完了就放电,再打再放……);2. 连接到PC上,但是PC不开机,只作为接地设备来测;3. 连接到PC后,PC开机,但是USB设备不工作,不对其做读写。PC用来提供电源和接地回路;4. PC开机后对USB进行读写,使你们的USB设备进入最频繁的工作状态。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具体的实验流程就参考IEC61000-4-2或者GB/T17626.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