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和人体的温度接近,热释电红外感应岂不是都要报警

楼主(2011-02-25):
因条件限制,目前找不到狗狗来验证,网上查了下狗的正常体温也是37 ~38  岂不是和人的体温很接近,那都产生10um的红外波长,正好能被那传感器检测到,那做那个感应,不是狗会来干扰吗? 产生误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打不开...

网友B:
基于小波熵的低误报率人体热释电红外信号识别

网友C:
难道是只防人。就是人不得入内,其他都可以。

网友D:
狗狗和人体的温度接近,但是身高一般不太接近,可以调一下监测的高度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好主意  结贴  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