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做了一个热释电的小东西,距离太近的原因

楼主(2011-02-25):
做出PCB后,加上透镜只能到4M,再调远的话,就频繁自启动(一级运放放大倍数调至1000倍,二级运放不动),若此时将它放在无人区摆一小时,一小时后自启动情况消失..
此时人再触发它一次,又会进入频繁自启动,一小时后无自启动,...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上传图片最好用JPG格式的,你传的图片看不到。。

楼主:
又弄了一下,请指教下.............

网友B:
看你這個圖很費勁,你就不能把bis0001弄成運放的形式嗎

网友B:
如果有自動感應的情況,就是靈敏度調的太高,
只感應了4m,要么是費聶耳透鏡選擇不當,要么就是焦距調節不當

楼主:
通过改善去退耦,距离的问题现在可以达到8米了,并且稳定,但反应有点迟钝,估计探头和透镜不是很配套...

网友C:
看的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