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C745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11-02-25):
初次使用PIC的单片机,有段程序编译后出现警告信息,请教一下该如何解决。如图中的第213行所示,编译信息提示Invalid RAM location specified,为什么会提示RAM地址错误呢?我看此款单片机的数据手册,UEIE的地址是在BANK3的0X13位。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没见过这么写程序的, 你就不能写 MOVWF UEIE?,非要弄个地址,自己也看不懂。

网友A:
你有没有选择到BANK3呢?这程序我也看不懂。
还有啊,16C系列这种芯片就不要用了。现在很多F系列的,你可以拿来调试。

网友B:
1、特殊寄存器直接使用寄存器名寻址,使用数值一般是对RAM区进行寻址。
2、使用ASM的时候,应该学会使用banksel这个宏指令。
3、你使用的这个芯片型号已经很难买到货了,建议选择别的型号

网友C:
这个IC很难买到吧,尽快换掉吧
报错信息提示你RAM定义在非法地址了,看看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