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C745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
初次使用PIC的单片机,有段程序编译后出现警告信息,请教一下该如何解决。如图中的第213行所示,编译信息提示Invalid RAM location specified,为什么会提示RAM地址错误呢?我看此款单片机的数据手册,UEIE的地址是在BANK3的0X13位。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11-02-25):
直接用头文件定义的名字吧

楼主:
UEIE                         EQU     H'0193'
头文件里是这样定义的。有个问题请教一下,PIC16C745数据存储器分为4 个存储区,我现在使用的是BANK3,那么我存储区的地址应该是从0X00开始,还是从0X180开始呢?

网友A:
LS
这些问题请看手册

网友B:
请不要到处发帖子,已经在别的帖子中回答过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