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直流电源能并在一起用么

楼主(2011-02-25):
如题?两直流电源能并么?(目的是为了输出更高的功率)
再者还有个问题不解,假如能用:
1,两电源并在一起功率应该是加的   (是这样么?)
2,假如以干电池并联做模型,应该是抵消的,比如(高电压)-(低电压)才是输出的电压,负载上功率应该是减小了   (和1矛盾么?)

假如两直流电源能并联,是不是和2(干电池模型)矛盾了呢?

网友A:
1,两电源并在一起功率应该是加的 ,前提是电压相同,每个电源只需提供一半的电流,电压没变,但是提供电流的能力增加一倍,如果两电源电压不相同,或内阻不同可以在每个电源的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
2,干电池并联做模型同上

网友A:
(高电压)-(低电压)才是输出的电压,不正确!
除非是两节电池串联,并且其中一节装反了才是(高电压)-(低电压)等于输出的电压

网友A:
假如以干电池并联做模型,输出的电压大概是他们的平均值,这样电压高的干电池向电压低的干电池充电,直到电压相等!

网友B:
电路原理上有很清楚的解释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网友C:
1正确
2不正确

直流电源并联和干电池并联不是一个模型。

直流电源并联输出是因为大部分电源的开关管是正温度系数,如果电流大了热了以后,他能减小电流。所以可以均流输出。输出功率等于两个之和。

干电池不能并联。很有可能一个放电,电压偏低的电池就会不工作或者被充电损坏。

网友D:
满足一定条件,两个或更多个直流电源即可并联使用,甚至最大输出功率不同的电源也可以并联。
交流也是一样,两个变压器满足一定条件即可并联。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继续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我弄错了,应该是均值  不是相减

网友E:
如果两电源电压相同,是可以并联的,并联后电压相同,电流加倍。

但上面的结论是理论上的,许多电源是不支持直接并联的,因为每个电源电压和等效参数都不相同。并联必须要有均流功能,没有的话,很容易损坏其中的一个电源。

特别采用MOSFET代替二极管做同步整流的,如果是自驱型,更不能并,一并就会反灌,烧整流管。

网友F:
要看电源的性质和输出电压等特性的差别。
如果是干电池或者蓄电池,如果电压差别很大,直接并联会导致2个电池之间充放电,会发热浪费能量。
如果是普通的串联型稳压电源,比如7805,则可以直接并联。

网友G:
电压源最好不要并联,两者不均流。

网友H:
电压源并联最好用二极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