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源点分接问题

楼主(2011-02-25):
大家好,请教一下:

一个主供应电源电压380V,输出40千W,要将40千W输出到40个节点上,采用什么方式好?

可不可以用一根线缆连到40个节点上,线径多少?

如果可以,分接点怎么连?意思是电源线缆怎么出来40个分叉。

网友A:
如果各个节点距离不远的话,可以采用一个总线引到中点然后分开。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