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参数的分配内存问题(转)

楼主(2011-02-25):
void GetMemory(char *p)
{
p = (char *)malloc(100);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str);
strcpy(str, "hello world");
printf(str);
}请问运行Test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内存错误,GetMemory并没有给str分配内存空间,p是str的复制,p和str指向同一块内存区域
上面的程序p复制了str成为NULL指针,然后p分配到了内存空间,而str仍然为NULL,所以出错
修改为引用传递就可以了。或者改用指针的指针。
void GetMemory(char *&p)
{
p = (char *)malloc(100);
}
进一步考虑下面的情况
void GetMemory(char *p)
{
     char *s1="222222";
     p=s1;                                                 //p指向了s1,而str没有,所以str仍然是111111
     strcpy(p, "hello world");                 //p和str指向同一块内存,所以这句把“hello world”拷贝到了str指向的内存中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1111111";
GetMemory(str);
printf(str);
}

char *GetMemory(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Memory();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答:
str指向一块已经释放掉的内存,结果错误。指针p指向的“hello world”内存由于在栈中分配,在函数结束后释放
一个由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
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注意它与数据
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
变量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统
释放。
4、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5、程序代码区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main.cpp
  int a=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栈
   char s[]="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malloc(10);
   p2 = (char*)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和20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p3所向"123456"优化成一个地方。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pikerbright/archive/2007/06/06/1640819.aspx

网友A:
这几天论坛里的资料很多啊,呵呵

网友B:
看了,很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C:
好久没来了,资料好多呀: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