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复制使用 问题

楼主(2011-02-25):
在画PCB的过程中自己一直都是自己画的,好多电路画了一遍又一遍,很是费时,我想请教一下原来画好的PCB中的部分画好的电路能不能直接复制过来使用呢?我试了一下没能成功,出现很多问题。如果PCB复制使用都应该怎么进行调整呢?
如果可以的话请高手指点,如果有相关资料烦请发送到471773982@qq.com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pcb复用问题,我原来遇到过。摸索了很久,直接复制的话会掉网络,连线非常麻烦。最后总结出一种方法:把要复用的元器件做成封装库,跟单个的元件库一样,要调用的话也是调用一个库元件,很方便。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PADS下有电路复用的功能,ad9下复制完后,让他根据铜皮生成网络就行了

网友C:
用“特殊粘贴”,可以保留网络名称、元件标号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ad9下复制完后,让他根据铜皮生成网络”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在网络管理里面,具体的名字我忘了,我这台计算机上没有装软件,回头我看看

网友D:
手工更改一下NET就行了。

网友B:
图中红圈内的两条都能产生网络

网友B:
Configure Physical Nets --可以自己指定网络名

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 --用于更新没有网络的TRACK,根据两端连接的Pads的网络

网友E:
楼主,你可以复制整个PCB文件啊,这样复制就带网络的 再在上面做修改 这样不行吗?

网友F:
同意2楼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复制后网路不能更新的网络。

网友G:
有很多方法,重命名元件ID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
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

永远用右键复制粘贴,不要用Ctrl C 和Ctrl V

网友H:
嗯,楼上说的对,不要用Ctrl C 和Ctrl V

网友I: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还是将库元件一个一个导入,当时99下,也没发现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