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3+k9f1208u0c的问题

楼主(2011-02-25):
使用的是ATMEL的at91sam9263的CPU
NANDFLASH使用的是三星的k9f1208u0c,使用SAM-BA v2.6烧写时会出现很多坏块(其实不是物理坏块),使用B版本的k9f1208u0b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烧写正常启动。
网上查了下,有人说是时序问题,我修改时序两天了,但还是使用k9f1208u0c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除了SAMBA还有其他烧写at91的NAND的软件吗?
谢谢!

网友A:
使用k9f1208u0c烧写,uboot是否可以正常启动,通过串口是否可以读到启动信息?如果没有uboot启动信息,可以用samba把烧写进去的bootstrap或者uboot再receive出来,看烧写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bootstrap启动正常,烧写第一级bootloader时没有出现坏块,可以打印信息
烧写uboot时出现坏块,所以uboot不能启动
receive的uboot与原来的正常的uboot对比可以发现有几个sector没有烧写正确

网友A:
烧写bootstrap和uboot地址空间是不一样的,可能是烧写uboot这段地址有坏块,k9f1208u0c和k9f1208u0b的区别是3rd Generation和4th Generation,应该不会是尾缀问题吧,LZ试过板子或者几块k9f1208u0c,都是同样问题吗?

楼主:
烧写bootstrap和uboot地址空间是不一样的,可能是烧写uboot这段地址有坏块,k9f1208u0c和k9f1208u0b的区别是3rd Generation和4th Generation,应该不会是尾缀问题吧,LZ试过板子或者几块k9f1208u0c,都是同样问题吗 ...
引用 网友A:

烧写的地址空间没错,用k9f1208u0b的板子uboot启动完全没问题

试了几块用k9f1208u0c板子都会出现烧写坏块

网友A:
我看了我用的flash就是k9f1208u0c,MCU是at91sam9260,用的另一块开发板是k9f1208u0b,烧写的uboot都是一样的,没有改过时序,如果LZ试过几块板子,坏块都出现在一样的地方,就应该不是物理坏块,或者楼主试下在没有坏块的地方烧写uboot,看是否可以启动。也可以标记坏块

楼主:
我看了我用的flash就是k9f1208u0c,MCU是at91sam9260,用的另一块开发板是k9f1208u0b,烧写的uboot都是一样的,没有改过时序,如果LZ试过几块板子,坏块都出现在一样的地方,就应该不是物理坏块,或者楼主试下在没有 ...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3块板子,烧写都会出现坏块,出现的位置都很接近。烧写第一块板block13,15坏块;烧写第二块板block13,14,15,19坏块;烧写第三块板block14,17坏块。.应该可以说明不是物理坏块。
无论在什么位置烧写140KB的uboot都会出现坏块

我用的是SAM-BA 2.6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烧写软件啊,版本是多少啊?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换了烧写软件版本SAM-BA 2.10,SAM-BA 2.10可以烧写成功,receive出来的数据和原始的一样,但bootstrap可以启动,uboot还是不能启动。
难道bootstrap读nandflash的时序不对?在k9f1208u0b上这个时序是可以的 ,改了一下时序还是没启动

网友B:
用AT91XXX,建议把SAMBA的版本先收集全了,板子焊好之后,如果烧写不成功可以换别的版本试一下(注意SAMBA并不是向下兼容的)。排除工具的问题后,再考虑查找其他问题

楼主:
用AT91XXX,建议把SAMBA的版本先收集全了,板子焊好之后,如果烧写不成功可以换别的版本试一下(注意SAMBA并不是向下兼容的)。排除工具的问题后,再考虑查找其他问题 ...
引用 网友B:

现在烧写没问题,就是bootstrap加载uboot到SDRAM时加载不正确,应该还是bootstrap中的读时序问题

网友C:
SAMBA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我们都没有使用K9F1208,软件不支持。
很多人都是用大块的FLASH.
例如K9G1G08

楼主:
现在还是读错误
每次load到SDRAM中的数据都出现错误,而且都在同一位置的,这一定是时序的问题吗?

楼主:
ok,问题解决了
其实不是时序的问题,时序已满足
主要是uboot烧写地址的问题,换了一个烧写地址就可以了
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难道是k9f1208u0c这块芯片的前几块flash做的不好的问题?

UESTC SCIE HQ

网友D:
啊,不太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