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分层,我觉得写的很好,但是不太会实现

楼主(2011-02-25):
MCU底层:
直接操作MCU内部硬件的内容,单独用一个或几个文件来读写控制,一般是头文件,宏文件

设备底层驱动:
对于独立的设备,做出一个完整的设备驱动包,如LCD驱动,IIC驱动。。。。这部分与硬件无关,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任
意移植,还不用作改动的

数据交换层:
主要用于协调底层和应用层之间的数据交换,以便让底层和应用层相对独立,换不同的MCU也不用改应用层

基本软件构造层:
这一层可以是一个操作系统,也可以是一个分时分配机制,可以运行于不同的MCU上,可能需要设置一些配置参数

应用软件层:
这层就是你要写的软件了,做什么功能,就在这里完成,方便移植,绝对独立

网友A:
把由于硬件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操作进行分层就好了,层分多了效率就下去了。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留下在用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吧

网友B:
楼主分层分的也不尽对

网友C:
按楼主说的,那一层都不需要改动了,光应用层能有多少难度?还要写驱动的人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