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313的SYSMEMREMAP取值问题

楼主(2011-02-25):
请问各位老大,LPC1313中的SYSMEMREMAP寄存器该取什么值?我看它的文档说明是
00:中断向量重映射到Boot rom
01:中断向量重映射到Ram
10或11:中断向量不被重映射,留在Flash中

为了简单肯定不会选01,按理应该选11,中断向量留在Flash中;但芯片复位值是选00,中断向量重映射到boot rom,我想简单,想上电即跑程序的话,应该选11吧

另外我听说用realview mdk建工程时会自动生成一个 system_lpc13xx.c 文件,但我建工程后找不到,只能自己写初始化程序,不知如何才能生成 system_lpc13xx.c ?

网友A:
01:中断向量重映射到Ram

网友A:
程序运行速度才可以快

网友B:
帮忙顶起来

楼主:
01:中断向量重映射到Ram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危险...
我非高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能说说为什么危险?

网友D:
和楼上同问,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