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内存分配的学习帖子(转)

楼主(2011-02-25):
今天又查了林锐博士<<高质量C/C++编程>>的内存分配知识。把有些东西发出来和大家分享,初学者学习,高手别BS哈。××××××××××××××××××××××××××××××××××××
内存分配方式有三种:
(1) 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
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例如全局变量,static 变量。
(2) 在栈上创建。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
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
中,效率很高,但是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
(3) 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 或new 申请任意多
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 或delete 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
由我们决定,使用非常灵活,但问题也最多。
void GetMemory(char *p)
{
     p = (char *)malloc(100);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str);
    strcpy(str, "hello world");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 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程序崩溃。
因为GetMemory 并不能传递动态内存,
Test 函数中的 str 一直都是 NULL。
strcpy(str, "hello world");将使程序崩
溃。
char *GetMemory(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Memory();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 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可能是乱码。
因为GetMemory 返回的是指向“栈内存”
的指针,该指针的地址不是 NULL,但其原
现的内容已经被清除,新内容不可知。
void GetMemory2(char **p, int num)
{
    *p = (char *)malloc(num);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str, 100);
    strcpy(str, "hello");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 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
(1)能够输出hello
(2)内存泄漏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char *) malloc(100);
    strcpy(str, “hello”);
    free(str);
if(str != NULL)
{
    strcpy(str, “world”);
    printf(str);
}
}
请问运行Test 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篡改动态内存区的内容,后果难以预
料,非常危险。
因为free(str);之后,str 成为野指针,
if(str != NULL)语句不起作用。
**********************************************************************************************
void GetMemory2(char **p, int num)
{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num);
}
void Test2(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2(&str, 100); // 注意参数是 &str,而不是str
    strcpy(str, "hello");
    cout<< str << endl;
    free(str);
}
如果非得要用指针参数去申请内存,那么应该改用“指向指针的指针”.由于“指向指针的指针”这个概念不容易理解,我们可以用函数返回值来传递动态内存。
char *GetMemory3(int num)
{
     char *p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num);
     return p;
}
void Test3(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Memory3(100);
     strcpy(str, "hello");
     cout<< str << endl;
     free(str);
}
**********************************************************************************************
用函数返回值来传递动态内存这种方法虽然好用,但是常常有人把return 语句用错
了。这里强调不要用return 语句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因为该内存在函数结束时
自动消亡 char *GetString(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编译器将提出警告
}
void Test4(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String(); // str 的内容是垃圾
     cout<< str << endl;
}
用调试器逐步跟踪Test4,发现执行str = GetString 语句后str 不再是NULL 指针,
但是str 的内容不是“hello world”而是垃圾。 char *GetString2(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Test5(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String2();
     cout<< str << endl;
}
函数Test5 运行虽然不会出错,但是函数GetString2 的设计概念却是错误的。因为
GetString2 内的“hello world”是常量字符串,位于静态存储区,它在程序生命期内
恒定不变。无论什么时候调用GetString2,它返回的始终是同一个“只读”的内存块

网友A:
看了好长时间,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B:
收下慢慢看

网友A:
防止内存泄露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网友C:
这个问题往往不能引起初学者的注意

网友D:
哎,我看不懂,鬱悶,學語言的時候太不認真了

网友E:
我也没看懂。。。。

网友F:
很不错的贴子

网友G:
还好单片机很少用动态内存

网友C:
不明白啊!再多看几遍

网友H:
*p = (char *)malloc(num);
还是很好的套路

网友I:
不错的帖子,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