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89s52有没有假的啊?

楼主(2011-02-25):
我买的89s52程序可以烧进去就是一到硬件电路上就运行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同样的程序我用stc的89252就可以运行,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STC和AT的89S52是HEX都完全兼容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懂你说的,不过他们用一样的头文件的。

网友A:
可能是STC89252兼容AT89S52,但反向不兼容

网友B:
不一定直接兼容,比如时钟。。。

网友C:
宏晶没有STC89252这个型号,应该是STC89C52吧。一般都是兼容51的,看一些特殊寄存器和扩展RAM使用是否不同。

网友D:
这个LZ可以问ATMEL啊

网友E:
LZ看下烧写配置,是不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F:
STC有些款的单片机有自己比较特殊的功能寄存器,在用的的时候做些调整,用之前仔细看看DATASHEET是有好处的.

网友G:
呵呵,假芯片我师傅遇到过,是CPLD的。有几年了,呵呵

网友H:
用CPLD做假是亏本买卖,CPLD可比89s52贵。

楼主的问题是编程有错或烧录有错,不同厂家的MCU寄存器可能有差别,如果用到了专有寄存器不改程序直接换MCU就很可能运行不正常甚至无法运行。

网友I(2015-04-07):
他们的下载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假的、、、、、还有PIC、、、、、、后怕呀、、、、、、

网友J:
市场这么大,肯定多多少少有假的。

网友K:
我们的板子也是AT89S52的  最近也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