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点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25):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主机对40个节点进行通讯,节点分布40米长度,主机到节点距离10-150米,这种情况,采用什么方式通讯,485总线还是其它方式?要不要加中继器?

网友A:
用485就可以了,无须中继,接口片可以选择64点或128点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