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并联计算软件

楼主(2011-02-25):
输进去想要的阻值,返回电阻的搭配,并联串联等等,使电阻数目尽可能的少,有这样的计算软件吗?

网友A:
试试这个

楼主:
这个不能反向计算。

网友B:
楼主,不要去找这样的软件
自己去计算吧
偷这种懒,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益

网友A:
反向计算?算出来的电阻你没有咋办?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结合你手头上的电阻试几次就算出来了!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够用就可以了!
你想要的软件不知道你手上有哪些电阻,并且方案太多了!

网友C:
最好基于现有物料计算,尽量不要麻烦采购吧

网友D:
用excel用个表格最简单了。想怎么算就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