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分复用

楼主(2011-02-25):
时分复用(Time Division Multiplexer,TDM)
  基本原理
  时分复用TDM是采用同一物理连接的不同时段来传输不同的信号,也能达到多路传输的目的。时分多路复用以时间作为信号分割的参量,故必须使各路信号在时间轴上互不重叠。n路时分复用系统的示意图:
n路时分复用系统的示意图
(1张)

  时分多路复用适用于数字信号的传输。由于信道的位传输率超过每一路信号的数据传输率,因此可将信道按时间分成若干片段轮换地给多个信号使用。每一时间片由复用的一个信号单独占用,在规定的时间内,多个数字信号都可按要求传输到达,从而也实现了一条物理信道上传输多个数字信号。假设每个输入的数据比特率是9. 6kbit / s ,线路的最大比特率为76. 8 kbit / s ,则可传输8 路信号。
  应用扩展
  TDM方式目前又分为以下两种
  同步时分复用系统(分两类):
  1、 准同步系列PDH(用于公共电话网PSTN)。
  2、同步系列SDH(用于光纤通信等骨干网络)
  统计(异步)时分复用系统(分两类):
  1、
虚电路方式(如,X.25、帧中继、ATM)。
  2、 数据报方式(如TCP/IP)
  PSTN系统目前采用PDH和SDH结合的方式,在小用户接入及交换采用PCM/PDH,核心骨干网络采用SDH。
  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类的PDH标准
  1、 基于A律压缩的30/32路PCM系统(欧洲标准,用于欧洲、中国、俄罗斯等)
  2、 基于u律压缩的24路PCM系统(美洲标准,用于北美、日本、台湾等)
  时间片划分:
  同步(Synchronous)时分多路复用TDM,它的时间片是预先分配好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各种信号源的传输定时是同步的。与此相反,异步时分多路复用1DM允许动态地分配传输媒体的时间片。
  发展:
  传统的电的时分复用技术虽然已经成熟,但是由于电子瓶颈的影响很难进一步提高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目前,利用电时分复用的方式可以实现单根光纤10Gbit/s 的传输速率,德国SHF 40Gbit/s 电时分复用器虽然已经商用化,但是由于技术复杂,价格十分昂贵。所以要想进一步提高光通信系统的通信容量,人们把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了光波分复用(WDM)和光时分复用(OTDM)两种复用方式上。
  WDM 是在一根光纤上复用多路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在接收端分别对不同波长进行解复用。由于增益平坦EDFA 的发展,推动了WDM 技术的发展,目前WDM 已经日趋成熟。OTDM 在一根光纤上只传输一个波长的光信号,它首先要求光脉冲必须是RZ 码,各路光信号通过占用不同时隙复用成一路,即在一路光脉冲之间插入几路相对于第一路具有不同时延的光脉冲,以提高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WDM 和OTDM 各有其优点,因此可以预见,WDM 与OTDM 相结合将更大地提高光通信容量,成为未来光通信发展的一个趋势。

网友A:
没太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我想时分复用简单点就是:使用同一频率的信道,将时间划分为多个段,每个段干部同的工作,传不同的数据。
还有频分复用:就是同一时间段内,采用不同的频率进行不同数据的传输。

楼主:
是同一频率吗?

网友C:
最近在看ADI中的SPORT口,就是采用的这一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