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CC1110 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1-02-25):
如题,CC1110 能用JTAG 下载程序么? 是不是CC1110的  P2-1,P2-2,RESET  三个引脚  对应  JTAG 的 DD,DC,RESET   就可以?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怎么对应文档里应该有写的吧

网友B:
是自己做的板子?那就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没有固定接口的JTAG吗?

网友D:
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E(2011-03-29):
CC1110不具备JTAG接口,但是其下载程序只需要5根线,VCC,GND,DD,DC,RESET。如果把这5根线连接到cc_debugger或其它下载器就可下载程序了,至于你是否管这5根连线叫JTAG---随你。

网友F:
CC1110 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C: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