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遥控器老是找不到,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2-25):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见过找不到遥控器的情况,反正我是经常找不到,满世界的找,有没有什么办法快速定位遥控器的位置?

网友A:
啊 还可以定位??

楼主:
可以通过 发光 声音,震动等方式响应

网友B:
LZ没事的话,可以装一个无线+蜂鸣器在遥控后面,找不到的时候,就发个信号出去,哪里响,就在哪里了,:lol

网友:
买个手机绑在遥控器上打个电话咯!;P

楼主:
都搞复杂了,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C:
买个电子表,十几块钱,系到遥控上,每天晚上6点准时定时闹铃。

这样你遥控器丢了,顶多丢一天,每天晚上6点就自动滴滴响能找回来。不耽搁晚上看电视。哈哈

网友D:
栓根绳子

楼主:
都很有创意,继续观望

网友E:
用带手机功能的遥控器。

网友F:
带红外的手机.

网友G:
集成到手上……想换哪个台就去电视哪边按哪个台

网友H:
虽然身为电工,但不应该所有问题都用电工思维去做。今天找不到遥控器,明天找不到钱包,都开发东西不实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好

网友I:
我看完电视就把它放在电视机上面~看的时候就抓在手里或者放旁边~~

网友J:
买一打,到处放,总能找到:lol

网友K:
理论上有的是办法,但去实现的话,估计反而更难,改变自己的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L:
21个详细且精湛的模拟电子技术问答

网友M:
淘宝上淘几个万能遥控器,很便宜的,7-8元一个,在家里多放几个,这个找不到了,可用那个~~~ :lol

网友N:
估計有點讓樓主失望了

网友O:
养成好习惯,哈哈,不要乱扔

网友P:
用手机做家用摇控器,找不到了 ,打电话啊 一响就知道了。:lol
要不做电工有啥用!!!

网友Q:
给遥控装GPS

网友R:
看完丢回电视机上是最好的。

网友S:
你们土人,遥控器上方一块小磁铁,找不到就用手机上的指南针去找.当探雷器................
如果没有手机就做个原始探雷器,很容易.用细线绑一个小针,用磁铁磁化.

遥控器的磁铁拆开扔里面,空间比较大.

网友T:
养成良好的习惯最重要,比如:用完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或者放到显眼的地方
家里有小孩的,需要尽早诱导。
反正我们家的遥控器,还没发生过大费周章的找的情况

网友U:
有同感!
正在考虑一个方案:把遥控器做到手机上,即写个可安装软件到手机,通过播放38k载波的已调波语音文件,当然数据可以通过修音文件做好。再用音频线接红外发射管,从而实现遥控器的功能。

网友V:
终极解决办法:给遥控器穿个绳子,挂到脖子上!

网友W:
终极办法:买个新电视,这样就有新的遥控器了:lol

网友X:
哈哈,29楼的办法最可行,建议LZ直接采纳:lol

终极解决办法:给遥控器穿个绳子,挂到脖子上!
引用 网友V:

当然,30楼的也不错哈~

网友Y:
直接用电视上的按键:lol

网友Z:
给加上个声控。。。哈

网友AA:
楼主房子有多大啊,遥控器丢了就在找不到了是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S:

你的方案不可行。

要小磁铁能远端驱动指南针,那如果家里是CRT的电视不就悲剧了。

或者直接看CTR上面的画面色朝那边偏,直接分析一下就可以定位磁铁的位置了。哈哈~

网友AB:
国外的电子产品设计时的确把这个问题也考虑进来了,在固定的设备上做按钮,一按给遥控器发个信号让遥控器叫唤就行了。

我以前在国外一个做温控器的公司待过,他们是考虑到用户的这种需求的

网友AB:
以前没有考虑进来的就仿照那个思路做就行了,在电视机上粘个发射的东西,在遥控器上绑个接受的发声东西,找不到了在电视机上按一下。

总不至于连电视都找不到了吧?

楼主:
跟我有同样习惯的也不在少数
看一个网上的调查

网友P:
以后家里的产品全部装上WLAN (WIFI) 或是蓝牙 用手机控制
现在的手机基本上带得有蓝牙或是WIFI了 写个软件上去 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AC:
哈哈,技术人员的思维总是靠技术解决;
养成习惯啦,5S没做好。。。

网友AD:
每次用完就放到固定的抽屉,习惯成自然了。。。。呵呵

网友AE:
还有两个终极解决方法: (1)   把遥控器挂在一个升气球上.     浮在空中
                                (2)   拿凉衣杆子捅电视机的按键.          遥控器可以退休了.

网友AF:
LS的NX,未来之星

网友AG:
电视机上加个找遥控器的按键,按下这个键遥控器就叫换

网友AF:
29楼和30楼的办法绝对行!

网友AH:
多买几个

网友AI:
大家的创意太搞了!哈哈!

网友:
估计楼主的目的是培养发散性思维

网友AJ:
呵,养成固定放在某个地方的习惯比高技术管用。

网友AK:
有红外的手机,装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L:
搞好6S管理,比啥技术都管用,还不花一分钱,哈哈~

网友P:
看看,不是说说的。

网友AM:
呵呵,用手机遥控最好了

网友AN:
养成良好习惯比什么都重要
哈哈

网友AO:
我觉得可行办法是
在你的遥控器上贴一个 无源RF标签

要实现找的还需要一个无线信号发射追踪的设备
这样就保准能找到了!!!!!!!!!!!!!!!

网友AP(2011-04-22):
做一个或买一个学习型的遥控器,将家里所有遥控器的功能集中到一个身上,就不用找来找去了。。。

网友AQ:
回复 网友J:

这位方法靠谱,哈哈..

网友AR:
注意一下,放固定位置。不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