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25):
我的LCD1602显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试了多次,排除了程序的问题和焊接的问题,现在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因为我的开发板上的1602在拿掉芯片通电的情况下,就是出现我碰到的问题:LCD第一行显示16个小黑块。所以我怀疑是芯片没有工作起来,请问PIC16F73这款芯片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使用要求,请看看我的图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把开发板上的芯片拿掉的情况下,通电后,LCD1602显示为第一行为16个小黑块,但是我把LCD1602拿下来,直接给它接上电源时却只亮而没有任何显示,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不一样啊?我想这可能有助于解决我的板子上的LCD的显示问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硬件连接没错的情况下一般是没初始化好^_^

楼主:
可是加大延时还是不行,而程序在开发板上就可以

网友B:
试着调整一下1602的分辨率,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C:
PIC16F73不记得有啥特殊要求,我都用这个芯片控制1602正常的,好像我那个1602不需要调对比度。
程序在Proteus里仿真通过了,烧到片子上就就正常使用
初始化三次再执行别的命令,不要问我为啥,我也说不清楚,厂家的参考程序里是这么写的

网友D:
晕,确认16f73工作了没,应该是通讯线有问题。,真碰巧,我记得有一次玩1602,没有放单片机通电,就是前面16个字符显示黑块,(不是调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E:
在初始化中写入writecom(0x01)//清屏
同时建议将代码发上来。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pic.h>       //调用头文件
__CONFIG(XT&WDTEN);    //定义配置字,晶振类型:XT,启动开门狗
//#include <pic16f7x.h>
//__CONFIG(XT&WDTEN);

#define RSPIN  RC0 //定义IO口
#define RWPIN  RC1 //定义IO口
#define EPIN   RC2 //定义IO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j++)
                {
                        asm("CLRWDT");
                }
        }
}

void write_bus(unsigned char buf)
{

          if(buf&0x01) RB0=1;
          else RB0=0;
          if(buf&0x02) RB1=1;
          else RB1=0;
          if(buf&0x04) RB2=1;
          else RB2=0;
          if(buf&0x08) RB3=1;
          else RB3=0;
          if(buf&0x10) RB4=1;
          else RB4=0;
          if(buf&0x20) RB5=1;
          else RB5=0;
          if(buf&0x40) RB6=1;
          else RB6=0;
          if(buf&0x80) RB7=1;
          else RB7=0;
}

void lcd_wait_busy(void)
{
        TRISB7=1;                           //为读状态做准备,将RB7置为输入
           RSPIN=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PIN=1;                           //选择读
           EPIN=1;                                   //使能线电平变化
           while(RB7==1);         //读忙状态,不忙时退出
           EPIN=0;                                   //恢复使能线电平
           TRISB7=0;              //将RB0置为输出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PIN=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PIN=0;                   //选择写
           write_bus(combuf);  //把命令字送入P2
           EPI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asm("NOP");         //空操作,不做任何事情,只是延时一个指令周期,以下同
           EPIN=0;                    //恢复使能线电平
}

void lcd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1602写命令函数(带忙检测)
{
        lcd_wait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lcd_write_com(combuf);         //调用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  //1602写数据函数(带忙检测)
{
        lcd_wait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RSPIN=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PIN=0;                                    //选择写
           write_bus(databuf);                        //把databuf送入数据总线
           EPI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asm("NOP");
           EPIN=0;                                      //恢复使能线电平
}

void lcd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x&=0x0f;                                            //列地址限制在0-15
           y&=0x01;                                            //行地址限制在0-1
           if(y==0x00)
              lcd_write_com_busy(x|0x80);                //第一行的列地址写入,此处有疑问者
           else                                    //需要自行查看1602写地址的指令格式
              lcd_write_com_busy((x+0x40)|0x80);        //第二行的列地址写入
}

void lcdreset(void)
{
        delay(15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5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5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_busy(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rite_com_busy(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清屏指令
           lcd_write_com_busy(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_write_com_busy(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_write_address(x,y);     //写入地址
           lcd_write_data(buf);                //写入显示数据
}

void init(void)
{
          asm("CLRWDT");
          ADCON1=0X07;        //RA口为数字量
          OPTION=0x80;        //关闭RB口电平变化功能
            TRISB=0B00000000;   //RB0-RB7置为输出
          TRISC=0B11111000;   //RC0-RC2为输出,其他未用设置为输入
          RBIE=0;                          //RB口电平变化中断禁止
}

void main(void)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lcd_write_char(0,0,'A');           //在坐标(0,0)处写入A

           lcd_write_char(1,0,'B');           //在坐标(1,0)处写入B
           lcd_write_char(2,0,'C');           //在坐标(2,0)处写入C
           lcd_write_char(3,0,'D');           //在坐标(3,0)处写入D
           lcd_write_char(4,0,'E');           //在坐标(4,0)处写入E
           lcd_write_char(5,0,'F');           //在坐标(5,0)处写入F
           lcd_write_char(6,0,'G');           //在坐标(6,0)处写入G
           lcd_write_char(7,0,'H');           //在坐标(7,0)处写入H
           lcd_write_char(8,0,'I');           //在坐标(8,0)处写入I
           lcd_write_char(9,0,'J');           //在坐标(9,0)处写入J
           lcd_write_char(10,0,'K');   //在坐标(10,0)处写入K
           lcd_write_char(11,0,'L');   //在坐标(11,0)处写入L
           lcd_write_char(12,0,'M');   //在坐标(12,0)处写入M
           lcd_write_char(13,0,'N');   //在坐标(13,0)处写入N
           lcd_write_char(14,0,'O');   //在坐标(14,0)处写入O
           lcd_write_char(15,0,'P');   //在坐标(15,0)处写入P

           lcd_write_char(0,1,'Q');           //在坐标(0,1)处写入Q
           lcd_write_char(1,1,'R');           //在坐标(1,1)处写入R
           lcd_write_char(2,1,'S');           //在坐标(2,1)处写入S
           lcd_write_char(3,1,'T');           //在坐标(3,1)处写入T
           lcd_write_char(4,1,'U');           //在坐标(4,1)处写入U
           lcd_write_char(5,1,'V');           //在坐标(5,1)处写入V
           lcd_write_char(6,1,'W');           //在坐标(6,1)处写入W
           lcd_write_char(7,1,'X');           //在坐标(7,1)处写入X
           lcd_write_char(8,1,'Y');           //在坐标(8,1)处写入Y
           lcd_write_char(9,1,'Z');           //在坐标(9,1)处写入Z

        while(1)
        {
                asm("CLRWDT");                         //看门狗喂狗指令,即清看门狗定时器指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