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时钟切换问题

楼主(2011-02-25):
学习STM8S103,想把内部高速时钟切换到低速时钟,按手册上对寄存器操作,如下:
void CLK_init(void)
{
  CLK_ICKR=0x08;
  CLK_SWCR=0x02;
  CLK_SWR=0xd2;
  while (!(CLK_SWCR & 0x08));
}

为什么没切换成功呢?一直停在“while (!(CLK_SWCR & 0x08))” 处,恳求正确操作。。。

楼主:
应该不少人用STM8吧?!看到了回一个~~

网友A:
好像是选项字节

楼主:
不会吧?!选项字节又怎么操作:'(

网友B:
本人昨天刚做过,要把选项字节中的LSI使能可以配置成可做CPU主时钟,然后再试试,选项字节可以用ST_PROGARMMER先烧

楼主:
我用的是IAR。。。

网友B:
你到ST官网下这个软件不就好了,这个是烧录软件,烧程序用的

网友(2014-05-07):
在STVP里把选项字节 LSI使能CPU主时钟就可以了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写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