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低通滤波器,如图所示
想问一下大侠,R2有作用吗?
当没有R2的时候,高频过来的时候,为什么输出基本上没有了呢?
我是这么想的,没有R2的话,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了,频率越高,电容的容抗越小
不应该会出现波形变化呀
图片通道1黄色的,为输出
通道2蓝色的,为输入
大家帮忙看看哟

网友A(2011-02-25):
R2没有什么用。
输出波形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运放输出摆动速率不够大。

楼主:
R2没有什么用。
输出波形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运放输出摆动速率不够大。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原因呀。

那如果说,是由于运放的摆动速率影响的话
那,这个电路还能起到低通的作用吗?
就是换言之,我换一个高速的运放,那岂不是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了?

网友A:
3楼:
即使是理想运放,该电路也不是电压跟随器。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
在很低频率(大致是16Hz以下),该电路为一增益11倍的同相放大器。
在较高频率(大致是16kHz以上),该电路可以视为跟随器。

楼主:
3楼:
即使是理想运放,该电路也不是电压跟随器。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
在很低频率(大致是16Hz以下),该电路为一增益11倍的同相放大器。
在较高频率(大致是16kHz以上),该电路可以视为跟随器。 ...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低通滤波器必须是反相输入的?不能同相输入?

网友A:
5楼:
“低通滤波器必须是反相输入的?不能同相输入?”
没有这回事。

楼主:
刚刚卡壳了
想明白了········
谢谢大侠

楼主:
大侠,还是有点不明白
假如没有R2的话
那岂不是不管低频还是高频,都是电压跟随器呢?

网友A:
9楼:
原图中有两个R2,我说的是上面那个。你可能是指下面那个。
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入电流很小,故上面R2上压降非常小(1mV以下),所以上面R2没有什么作用,不影响增益,也不影响频率特性。
上面R2是电阻,其阻值与频率无关。

上面R2的作用,是抵消输入电流在下面那个R2上的压降,避免输入电流造成附加的失调。

楼主:
对的大侠
我一直问的是下面那个R2
上面实验里测试的时候也是拿掉下面那个R2与装上下面那个R2的情况
那就是说,理想运放的话,拿掉下面那个R2,就是一个跟随器了吧?

网友A:
11楼:
拿掉下面R2,R1和C不起作用,任何频率下都是跟随器。

楼主:
11楼:
拿掉下面R2,R1和C不起作用,任何频率下都是跟随器。
引用 网友A:

感激。。。

网友B:
maychang很好,认真回答。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