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11-02-25):
稳压管,稳定电压时,有最大稳压电流与最小稳压电流!
请教一下,下图哪项对应的是稳压管在稳压时对应的最小稳压电流啊!
是IZK这个参数吗?谢谢!

网友A:
不是,那个表里的Izk只是一个测试条件

最大稳压电流和最小稳压电流要查看那个稳压曲线。(记得是)

楼主:
我当时看了下稳压曲线,上面也没有标注!

楼主:
谁能帮我问答下,谢谢!

网友B(2020-12-08):
是的,IZK就是最小稳压电流,或叫拐点电流。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IZK就是最小稳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