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地是否该接大地?急救高手指教

楼主(2011-02-25):
一般为了有效防止工频干扰,系统要浮地,系统地与大地隔离。
而为了防浪涌防静电防雷,通常用TVS等加到线缆和地之间,并且为了将能量泄放,需要系统地良好接入大地。
那么系统地要不要与大地相接呢?有没有两全齐美的办法?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系统地和大地之间,加一个高压磁片电容,如4.7NF 2KV的。两全齐美

楼主:
4.7NF 的可以阻止工频干扰,让通静电浪涌和雷么?

网友A:
可以很大的改善。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这是一个方法。

网友B:
EMC问题没有简单的应对办法,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效的对策是个性化的,不存在普适的招数,否则EMC问题也就不是一个难点了。对有些系统而言,2楼加电容的办法确实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但有时却会弄巧成拙,显然2楼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才有4楼的发言。多试、多想、多测,功力到了,也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C:
系统接地,要考虑电流泄放问题,防止出现地电平抬高或EMI等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