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1000的问题!~

楼主(2011-02-25):
我用CC1000做了一个遥控,想在没有发射信号是省电一点,请问CC1000怎样进入省电模式?要写那几个寄存器?唤醒时要写那几个寄存器?看了好多遍CC1000的PDF,尝试了一下都没有成功,知道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先谢谢!

网友A:
两种方法,一是用晶体管/MOS管控制RF IC的电源,该法可以彻底关断RF IC,另一方法是采用指令,好好去看原文器件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再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