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数据采集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1-02-25):
请教下大家:数据采集方案是否可行
1 要求采集16路开关量输入,控制8路开关量输出。
2 采集4路模拟量输入,模拟量采集周期20mS.这样1s就是200个点
同时有2路模拟量输出。
3 采集的数据经MCU运算处理,结果发送到RS485网络上或者CAN 网络上
RS485和CAN的会话层协议必选用MODBUS.

不知这样的系统用一片 stm32 运行到72m能否处理的过来。
请教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谢谢!

楼主:
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呢?
不说can了,就只是在485用个MODBUS,也要求开个定时器来确定一帧
数据是否结束的啊,不是有个大于3.5个字符的bus Selient time 吗
这样用来服务模拟量采集的轮询时间4—5ms就很紧张了,
如果用can 的话更复杂些, 楼上怎么考虑的呢,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我目前的看法是: 1, 用个epc3之类的FPGA,上面跑个NIOS用来采集模拟和数字 量,剩余的资源用作双口RAM,NIOS只管往里面写数据,另外用一片stm32从双口RAM里读数据做PID等运算处理和485,CAN通信。
第2种方法: 用2个STM32,一个负责扫描模拟数字量,用一片IDT7132之类的双口RAM缓冲,另一片STM32读数据PID运算同时MODBUS协议485和CAN通信

大家建议下啊。 谢谢!

楼主:
顶。
请做过实时采集在485和CAN上用MODBUS协议通讯项目的大侠发表下看法。

另外再说一下,采集的模拟量是绝对不能丢点的。
用标准51就能实现真的能实现吗?
大家评论下。
我自己吃不准,万一用一片STM32解决不了,到时项目推迟就不好过了

网友A:
可以用双MCU来应对更简单,一片负责数据采集和处理,一片负责对外通讯,二者用高速串口 交互,比用FPGA便宜,对外通讯用MCU可基于廉价型的,这样的方案基于51系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