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μC/OS-II的问题

楼主(2011-02-25):
我要在一个ARM上移植μC/OS-II的,该系统要求比较单一的功能,只要能发送文件就行,也就是实现TCP/IP,连上网,可以远程访问,也就是做个web服务器。
现在正在选芯片,要求是cortex—m3内核,如果选个带大容量的FLASH的芯片,是不是就不用再外接存储器?
例如256k的,或者512k。
要移植该系统,实现web服务器,大约需要多大的存储空间?

网友A:
刚开始学ucos,只能帮你顶下

网友B:
看情况而定,有可能需要用到外接存储器

网友C:
简单web服务器不需要外部存储器

网友C:
TCP/IP 实现起来有的可以不要操作系统

网友D:
楼主的要求有点模糊

网友E:
必须要移植系统吗?弄个lwip就可以了,甚至uip就可以了

网友F:
移植系统有时也是必须的

网友G:
不太明白,这个不需要操作系统吧,你直接移植个协议栈就行,UIP就很好移植的

网友H:
移植ucos很难啊!

网友I:
当任务比较复杂时,还是得用到系统

网友J:
刚开始学这个,还不太明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帮助

网友E(2011-03-31):
传送文件不是必须用操作系统!光TCP/ip协议栈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