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多机通讯

楼主(2011-02-25):
请教个问题,做485多机通讯。想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485多机通讯的时候,如果多个从机同时向主机发送数据,总线上会出现什么波形,电路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肯定电路(ic)不会被烧毁

网友B:
坏是不会坏,但是肯定主机啥也收不到

网友C:
LZ注意,485一般是一主多从的

网友D:
如果有多个发射源,总线将发生电平竞争,数据会出错,这种情况不准许,一定要用协议避免。

网友E:
不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纯阳大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从机同时回复,会导致接收到的数据错误呢还是根本接收到不到数据。也就是说,对于硬件来说,不会因为这个而导致IC烧坏。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chunyang大哥怎么不回复了呢

网友F:
485通信是主机发给某个从机请求,从机才会应答,不会出现多个从机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除非某个从设备故障。可以从硬件上实现,防止从设备故障时一直占用总线。

楼主:
9# vasion8733   呵呵,怎么就不会多个从机应答呢,当多个从机地址相同的时候,接到信息就会同时回复。

网友G:
一般主机轮询. 如果要求高, 采用CAN. 如果实时要求不高且通信很少, 可以用协议错开.

网友H(2011-07-25):
学习了,正在着手这个。。。

网友:
1.首先在485通讯时基本是从机处于接收状态等待主机指令,当需要多个从机回复时,总线要合理分配防止多机 同时发送数据,否则数据混乱
2.合理分配总线使用权避免总线竞争,你的问题是不允许的 要避免发生。

网友I:
主机可以接收到信息,但是会产生线与的情况,也就是说,逻辑不是你所能控制的。最简单的协议,也应该是主机控制从机什么时候该发送。举个例子,老师在讲台,需要和某同学通信,但是他说的话每个人都听的到,所以他要先喊一下同学的名字,虽然所有同学都听到了,但是只有一个同学会反应,其他同学全部把耳朵闭上等待老师下一次喊名字,然后老师和同学就可以讲任何话了。我就提示到这了,这个例子包涵了很多基本的道理,留给初学者自己想象吧。

网友J:
我想借这个帖子问一个问题:485通讯一台主机能带多少台从机?能不能带到100个从机或者更多?

网友K:
使用485,通过电路保护好了ab总线以后,使用先收后发,载波侦听的方式,冲突停发,随机延时的方式,在总线上8台以内的机器可以实现群发方式,关键是芯片要选好的,否则容易坏。

网友L:
总线竞争,电路无损,数据可接收但会出错,作为从机,避免广播式发送数据

网友M:
回复 网友J:
最大带400个,要看芯片驱动能力,目前业界我听过的最大驱动能力的芯片是400个,一两百个驱动能力的芯片也一大堆,去官网找,那是芯片的一个技术指标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的应用关键是要把协议设计好

网友N:
这个肯定不可以,一般主机发送完后要等待接收,正常状态,接收完成后,在发送下一个,即使上一个没有回送,也要等一定时间,否则的485总线的数据是乱的

网友O(2013-01-19):
从机同时回复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要避免的。

网友P:
主机询问时候才回答 平时屁都不准放一个

网友Q:
同时发不行。如果是CAN总线 可以同时发。所以说485比较难一点,尤其是实时性要求高时。

用CAN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Q:
同时发不行。如果是CAN总线 可以同时发。所以说485比较难一点,尤其是实时性要求高时。

用CAN就相对简单了 ...

除非主机多个485口哈哈

网友R:
弄几十个HUB,能带10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