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clone_III JTAG EPCS16 问题

楼主(2011-02-25):
大家好,我选用的是EP3C16Q240C8的FPGA,另外只有JTAG口(没有AS口),配置芯片使用的是EPCS16。     刚开始由于EPCS芯片没有到,所以没有焊(其他的都焊了)。芯片通过JTAG可以正常下载sof文件(并且运行正常),后来可能由于带电插拔JTAG下载线原因使得FPGA的TDI脚与地短了,所以换了块FPGA芯片。
    换好后测试正常,然后焊上EPCS16,接着将sof文件转换为jic文件,成功下载到EPCS中(只这一次),可是接下来出现了问题:
      1.板子没上电,电脑可以检测到USB blaster
      2.板子上电,电脑就检测不到了。
   后来把EPCS16搞下来,又可以检测到了(不管板子上电、断电)。换一个新的EPCS16,又不行了,在搞下来,又可以了。
      另外,FPGA的四个EPCS16引脚可以被正常的拉高拉低。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1# Jade86 配置电路如图,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其它的没看出来什么异常,就是n_CONFIG  接了一个C186和S7,
上电时n_CONFIG引脚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跳变过程(S7断开时),
可能FPGA锁死在EPCS16配置上了,
你检查一下S7的状态,你把S7闭合再试一下
另外焊上EPCS16后,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的资料,我也正在搞这个东西!但是我的USB还不知道怎么做,能帮你的USB原理图分享一下吗(最好把系统图一起分享一下)?谢谢!yuanlicai0802@sina.com
说明:我还是学生,不是工作者,所以有好多东西都没有经验。谢谢!

楼主:
3# tkydax 请问“可能FPGA锁死在EPCS16配置上了”是什么意思,是指n_CONFIG一直为低吗?另外我试过闭合S7,电源电压也正常。

楼主:
4# yuanlicai 不好意思,我没有做USB。

网友B:
楼主:没有关系的!

网友C:
我看了下资料,jtag配置时nconfig要求上拉到VCC,
( This pin is a configuration control input. If this pin is
pulled low during user mode, the FPGA loses its
configuration data, enters a reset state, and tri-states
all I/O pins. Transitioning this pin high initiates a
reconfiguration.)
你的电路实际是一个RC充电,上电时nconfig为低,所以不能配置,你把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C:
还有JTAG插座的6脚,AS配置是要求为VCC,JTAG要求不接,你可以看看资料.
Pin 6 of the header is a VIO reference voltage for the MasterBlaster output driver. VIO should match the device’sVCCIO. Refer to the MasterBlaster Serial/USB Communications Cable Data Sheet for this value. In the ByteBlasterMVcable, this pin is a no connect. In the USB Blaster and ByteBlaster II cables, this pin is connected to nCE when it is
used for 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 otherwise it is a no connect.

网友D:
有点高深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
在通过JTAG烧jic文件(没有AS口)到EPCS时MESL必须配置为AS模式,我是全部接地,数据手册理解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E(2016-03-05):
楼主还在么,我看了cyclone3的手册上讲的JTAG插座的2脚4脚还有TMS,TDI脚接的电源是VCCA(2.5V),可是楼主为什么接的是3.3V的电源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