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怎么连接开发板

楼主(2011-02-25):
板上的朋友们好,第一次在这里发帖。
最近因为要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IAR和cc2430开发板。以前从来没用过。
现在遇到个问题,我用学校里的电脑,使用IAR的debug功能,软件会自动下载到开发板上。现在在家里安了以后不能连接了。,。。会显示图片中的文字,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直接连上。。。

:hug:求助啊。。网上的各位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A:
你说一下你的工程是如何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直接安装好了连上开发板就好了。。。工程文件怎么配置还 不会额。。。

网友B:
你的工程配置中选择的CPU是不是你的芯片,还有你选择的下载器是什么?RDI,还是JLINK,

主要是看工程设置option中的   debugger  link  RDI或者JLINK这几个选项。

网友C:
楼上说的在理,楼主建议你还是下载一个IAR入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先去看看教程

网友D:
驱动装了没?然后就是看看你配置的是不是你的芯片,还有选择的调试方式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