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上拉电阻

楼主(2011-02-25):
SD卡上面有哪些上拉电阻,哪些电阻都是必须的吗?没有可不可能造成读写错误?

网友A:
有开发板吗?找个推荐电路

网友B(2011-03-31):
还没有做过SD卡的东东呢!

网友C(2012-06-26):
一般MCU 都會有上拉電阻, 可用此電阻既可, 否則會造成SD 在未access 时, 這些pin floating , 漏電effect.

网友D:
进行通信时候的SPI总线上的需要上拉电阻啊

网友D:
就类似I2C总线上的需要加上拉电阻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