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1-02-25):
JLINK调试问题
最近用JLINK调试程序时,总是不稳定,刚调试过的程序,一会再调试就死机,这时RDI状态显示电压为0红色,由于第一次玩JLINK,想请问一下,是不是JLNK与开发板联接不稳定造成的吗?硬件故障吗?如是能否推荐一个便宜又稳定的JLINK7,如不是,请问是软件的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故障,检查一下转接板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