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的VREF

楼主(2011-02-25):
很多单片机里面都有片内的AD参考电压,也可以自己外面接电压参考,我见很多应用都是外面接2.5V的VREF,那位大侠给讲解一下,两种方式孰优孰劣?

网友A:
片内参考源,你可以在不用的时候方便关闭,省电。

但是内参考源多是低于电源电压的,这样就限制了的AD的测量范围。

选择外部参考源,可能可以取得比内参考源更好的精度和温度特性(取决于参考源的具体选择),还可以选择更高的电压(例如在不讲究纹波的时候直接用VCC当参考源)以扩大AD测测量范围。

总之送你一句话,做技术的时候,99%的技术里面没有谁好谁坏的说法,只有谁更合适的说法,衡量的尺子就是你的具体应用条件。

所以我们有句话叫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楼主:
谢谢 二楼大侠的解释

网友B:
一般内部的比较好,外部电压很难稳定

网友C:
二楼说得很好,学到东西了

网友D: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它好,你也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P

网友E:
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经典

网友F:
一般内部的比较好,外部电压很难稳定
引用 网友B:

外部参考源可以很差,也可以很好,看用谁,怎么用,专用的基准源芯片的精度、温漂等指标是片内基准根本无法比拟的。2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