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模块的启动的疑惑?

楼主(2011-02-25):
论坛的各位大虾好,最近在准备做一个与GSM模块相关的毕业设计。查了些资料,在网上买了一块TC35i的GSM模块,因为买时只卖了GSM模块和一个转接的板子。回来后想简单验证下模块是否是能正常工作:

我的方法是:模块的电源,用实验室的一个0~15V,2A的稳压电源直接提供。然后采用试触IGT方法(具体就是用其去触GND产生一个大于100ms的低电平),看模块能不能正常启动。
出现的现象是:与SYNC相连的信号指示灯,均匀闪了几下,就又熄灭了。
这和我预期的显现有些出入的,本想起均匀闪烁几下后(证明在搜寻网络),然后应转为75ms的亮,3s的灭的(证明已经连接上网络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电源电压跌落的原因,但我观察电源的还是很稳定的。

我就不晓得是验证我这样验证的方法有问题,还是我没有注意那个细节,或者是模块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的,还请论坛里的大虾们帮忙解惑,谢谢。
具体图如下:

网友A:
检查连线,电源取3.6V,同时SIM卡和天线必须加上,上电后可以用电话拨打模块即可判别是否正常。

网友B:
西门子的模块上电,上电有点烦,简单弄下不行,时序要求比较严,见到有过开发板上用PIC8脚单片控制的,那个单片机只负责开关机

楼主(2012-01-03):
毕业快半年了
感慨啊,虽然毕业设计早都完了,还是把这个贴结了吧、

与SYNC相连的信号指示灯,均匀闪了几下,就又熄灭了。======原因还是出在系统电源这个地方。TC35i对电源供电要求很高,属于低压大电流一类。特别是在其无线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峰值情况可能达到1a以上。而模块对电源电压变化敏感,但跌落达到一个值(大约1~200mV,准确值忘了可以查查它的数据手册)左右模块便会掉线。(即回到未注册系统)的状态。
我用上面的方法验证模块是否是好的,其实是可以的,但为什么没成功。主要就是在模块注册网络时,起电源电压跌落异常,大于其的那个限定值而一直为能注册上网络。

原因写在这里,供大家在出现类似问题时参考。谢谢!

网友C:
楼主不错,做事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