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强的SI4432 BUG,暴强的厂家回复

楼主(2011-02-25):
技术支持请求:
How can I stop "Low duty cycle mode"

When I started low duty cycle mode, It works correct, and now I want to stop it i.e. return to "idle" mode, I res Reg7(Operating & Function Control 1)'s enwt bit & Reg8 (Operating & Function Control 2)'s enldm bit to "0", but it not works!

My question is:

If I do this during "on" period of LDCM mode, i.e. SI4432 receive period, the chip will stay in receive state (can by judged from 18.5mA operation current and SPDT's control signal), but can't goto another state by control reg07's txon, rxon, xton bits.

If I do this during "sleep" period of LDCM mode, it will stay in idle mode and the mode switch by control txon, rxon & xton is correct.
I want to know if there is some operation I've miss during stop LDCM function, please tell me or send me the example code.

Thank you!

厂家第一次响应:

Hi
We are investigating it.

厂家第二次响应:

Hi,

  Please enable the wake-up timer interrupt, disable the low duty cycle when the interrupt happen. When the interrupt happen, poll register 0x02 until  cps[1:0] != 01b, now disable LCDM.

看完我泪奔了!!!

网友A:
Please translate thes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楼主:
翻译了就没有艺术效果了哈。跟厂家就是直接鸟语交互的。这里是直接照考的,免得冤枉了人家哈。

网友B:
本人愚钝,没觉得厂家告诉你的方法有什么不妥。是个芯片bug而已……
想退出LDCM只能借助唤醒定时器中断。在中断期间查询0x02直到xxx,之后退出LDCM操作才能生效……
厂家可能意思是说只有在唤醒中断中才允许不同功耗工作模式的切换。
还是说唤醒中断应该都是配合休眠模式使用的???

求详解。

楼主:
这就是说我无法立即结束LDCM状态,除非等到LDCM处于休眠模式下才能进行,如果在某个应用里,休眠和唤醒的时间都较长(例如秒级),当上位机发出结束LDCM指令,可能需要等若干秒以后,才能真正执行完毕。

楼主:
怀念CHIPCON啊,这么好的公司,咋就被TI给弓虽女干了呢……

网友C:
到秒级别的话,再想办法吧。

网友B:
非休眠模式,开唤醒中断,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不知道,我现在准备用纠集大¥%法——硬件复位 来退出

楼主:
不知道,我现在准备用纠集**——硬件复位 来退出

网友B:
被逼上梁山了……:D

楼主:
厂家最新回复:看了后无语了,SiLab跟STC有一拼了!

“The chip is designed like that.”

网友D:
怀念CHIPCON啊,这么好的公司,咋就被TI给弓虽女干了呢……
引用 楼主:

围观...........

什么时候SI4432变chipcon的了.......

楼主:
围观...........

什么时候SI4432变chipcon的了.......
引用 网友D:

没有说4432啊,业内知道CC1100和1020系列,Chipcon的老牌产品,确实比4432做得认真些。

网友:
全英文/强悍

网友E:
关注4432,关注SI000

网友E:
不知道SI4432通信距离和效果怎么样?

楼主:
通信效果还是可以的,2.4k GFSK NRZ -116dbm,11dbm可以到1600米,还不是最终效果。

楼主(2011-04-29):
把老帖子顶上来炒回锅肉了,有没有谁有办法能够绕过这个BUG达到“立即退出”LDCM模式的??

网友F(2011-06-20):
把老帖子顶上来炒回锅肉了,有没有谁有办法能够绕过这个BUG达到“立即退出”LDCM模式的??
引用 楼主:

NE5532
为啥舍近求远,不用AT的RF芯片?

网友G:
乔布斯也会说: “The apple is designed like that...”:)

网友H:
回复 楼主:
把自动接收关闭,然后再改变模式,就可以立即退出

网友I: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哦。。。
你反映的只是你使用上的建议。。。。。。。
你就等SI4432-2吧

网友J(2012-06-13):
原来 NE5532 是也是英语达人啊?

网友K:
在电子技术领域,不懂英文,怎能成为高手!